[求助] vcs编译报错

楼主(2012-03-14):
vcs编译源文件的时候,报了个error
source file "'module"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想问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我在所有.v文件第一行都加了'timescale 1ns/1ps

网友:
1.你命令是什么,不会是vcs -f  xx.v吧,这样把-f去掉。
2.文件是从Windows传到UNIX的吗,如果是用dos2unix转一下。

网友:
read onl
修改一下文件属性 试试y

楼主: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