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小疑问

楼主(2012-03-14):
做DC综合的时候,要给input,output端口进行drive,load设置,一直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怎么进行计算,去什么样的值会比较适合?

网友:
这个就是看你的设计要求啦
外部又多大的驱动能力? input drive
你输出的驱动能力 output 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知道这个是与外部接口有关的,就是不知道input drive 和 output load具体怎么计算,比如output pin只输出到一个标准与门,那么其load值应该为1,若是给模拟模块输入时序的,那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手边有个综合用的sdc,load设的是0.05,drive没有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是从数字驱动数字,你可以看看library里面 输出cell的 capacitance&下一级cell的输入capacitance
要是你 驱动模拟电路,那可以将你的输出cell 告诉模拟工程师,让他们看看cell的 W/L,计算cell的驱动能力,如果保险,你再除2,这样就可以驱动模拟的单元了。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是,drive和load有什么区别啊,drive是不是上一级电路对current_design的input端口所需的驱动能力,而load是output端口相对于下一级所需的驱动能力?

网友:
这样理解有些狭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理解,才比较全面呢

网友:
主要是看与你设计接口的单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