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un lvs时,界面直接提取schematic的网表,单位怎么设为um

楼主(2012-03-14):
calibre run lvs时,界面直接提取schematic的网表,单位怎么设为um,每次提出的线路的单位都是米,所以和版图相差了10的6次方。
有说可以修改提好的netlist,加.option,但在界面直接run,怎么做,谢谢!

网友:
cadence的export CDL中可以改Scale那项

网友:
先run一遍lvs。然后修改提出的网表,第二次run的时候不要再选择calibre提取网表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答,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netlist 中設定parameter

网友:
要手动填在mos器件的parameter里面,如果你用的参数调用可以直接该器件的cdf参数。

网友: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scale---micron

网友(2014-02-1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和同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如果解决了,请赐教哈~~吾将非常感谢!

网友: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scale---micron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你是如何实现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virtuoso么

网友:
我用virtuoso streamin 后,打开layout,run calibre lvs,提取网表,发现提取的网表里面单位都是meter,而非micron,这样我在streamin cdl后导出的schematic里面的单位仍然为meter,再做lvs时候就出现l,w不符的问题了。

网友:
1,确认下你的Schematic中的参数;
2,像9楼说的那样设置你的Calibre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确认过了,但是我不明白按照版主所说的如何来设置,请明鉴哈~~谢谢!

网友:
1,确认下你的Schematic中的参数;
2,像9楼说的那样设置你的Calibre参数
引用 网友C:

    按照版主的说法,我在calibre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还请给出提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virtuoso做layout并且把calibre嵌到virtuoso界面的话,我前面说的那些就是virtuoso菜单的点击顺序。

网友:
回复  michaelzhang561

   你用virtuoso做layout并且把calibre嵌到virtuoso界面的话,我前面说的那些 ...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按照你说的,找到setup---netlist export后没有找到 scale 设置项,无法更改设置micr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版本的virtuoso?
5033~616的都应该支持。

你是不是没有拽右边的滑动条往下面看啊?

网友:
回复  michaelzhang561

   什么版本的virtuoso?
5033~616的都应该支持。

你是不是没有拽右边的滑 ...
引用 网友A:

ic5141,我拽右边的下拉条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calibre版本呢?

网友:
回复  michaelzhang561

   你的calibre版本呢?
引用 网友A:

    calibre v2009.2_27.17

网友:
升级下calibre版本试试

你确认下你的virtuoso的File--Export--CDL中有没有Scale的选项,实在不行你抽schematic的cdl时直接export试试呗。

两者一个意思。

网友:
    版主,我的virtuoso file-- export--CDL中有scale选项,我是用layout提取网表,然后用网表再导出schemat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你是压根就没有电路网表,想用layout的sp网表生成schematic电路图,是这意思吧?

网友:
回复  michaelzhang561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你是压根就没有电路网表,想用layout的sp网表生成schemati ...
引用 网友A:

    恩,我已经用sp网表到处schematic,然后把layout和schematic再用calibre 做lvs时,出现cell的l和w的单位不匹配,我发现是提取的网表里面l和w的单位都比库里的单位多了1e-6。所以我才想求助如何在提取网表时候设置scale为micron,而不是meter。这下子版主明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那你确认过schematic中器件的尺寸是无误的话,就用virtuoso file-- export--CDL中有scale选项改正,出来cdl,再做lvs就完事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试试,如果有不明白的再向您请教哈~~

网友:
非常感谢,我试试,如果有不明白的再向您请教哈~~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完全,我做的是数字后端,最终得到的gds和网表,并且lvs和drc都完成了,接着我需要做的是要同模拟部分一起做lvs和drc,所以我想通过做lvs时候产生的网表sp文件来得到schematic,然后就可以和模拟的schematic一起和layout做calibre LVS。但是,我在用数字calibre lvs得到的sp文件导出schematic时候,发现里面的nmos和pmos的l和w都比库里的单位差了1e-6,原来是我做数字lvs时候产生的sp文件里面的单位都是meter,而不是micron,从而导致了生成的schematic单位就错误了。因此我想生成sp文件的时候就把单位调整为micron,但是我在calibre里面没有找到如何导出网表时候单位的设置,所以才求助大家来帮忙解决。

网友:
楼主你看看这个思路行不行?:
       既然你的数字部分有gds和nelist,并且已经run通,为什么一起做的时候会差1e-6呢?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你描述的“我在用数字calibre lvs得到的sp文件导出schematic时候,”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我以为你描述的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如果你之前的数字网标已经是v2lvs后的spice网表,可以作为子电路直接调用在模拟为主的整体网表中了。

网友:
我再翻了翻之前的帖子,好像你跟版主说实际上你并没有数字部分的网表(你的数字网表是从gds转换得到的),所以我对这个流程表示担心,可能会有潜在风险。

网友:
回复  michaelzhang561

   明白了,那你确认过schematic中器件的尺寸是无误的话,就用virtuoso file- ...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完全,我做的是数字后端,最终得到的gds和网表,并且lvs和drc都完成了,接着我需要做的是要同模拟部分一起做lvs和drc,所以我想通过做lvs时候产生的网表sp文件来得到schematic,然后就可以和模拟的schematic一起和layout做calibre LVS。但是,我在用数字calibre lvs得到的sp文件导出schematic时候,发现里面的nmos和pmos的l和w都比库里的单位差了1e-6,原来是我做数字lvs时候产生的sp文件里面的单位都是meter,而不是micron,从而导致了生成的schematic单位就错误了。因此我想生成sp文件的时候就把单位调整为micron,但是我在calibre里面没有找到如何导出网表时候单位的设置,所以才求助大家来帮忙解决。

网友:
流程错了,这种情况要先用数字的verilog in 进来产生数字top的symbol,再让你们的模拟工程师给你做一个top cell包括数字和模拟电路。再cdl out出整个电路。在这个新的总图的cdl netlist 中include 数字APR出来的cdl 。不能用calibre sp做LVS,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
    大神,请问下你们模数混合物理验证都是这么做的吗?用sp文件会有什么风险?sp文件也是layout viewer提取的,用这个来导出schematic会有什么问题呢?新手,请赐教哈~~

网友:
模数混合物理验证的流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必须要有总图啊,要不你的数字怎么跟模拟接起来?你哪来的网表做总图啊。

网友:
昨天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说清楚,若是模拟部分包括在数字里面整个APR的话就不需要再建总电路。只要将模拟部分cdl out 出来的 netlist include 到数字APR后通过v2lvs产生的网表里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现在感觉根本没网表,还不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看着谁说的差不多了再继续问。

网友:
我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将来实现数模混合的物理验证,如果我将网表或者verilog导出schematic后交给模拟去做物理验证就可以了,但是我在转化中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求能够给我提示下具体做法。非常感谢!

网友:
我没有试过把数字的Verilog文件streamin到Virtuoso,所以不知道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会不会是这时候生成的Schematic的参数发生了变化,LZ需要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