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如何区分不同的地

楼主(2012-03-14):
以前画版图在psub上画上一层PSUB2,就可以区分了。后来知道可以在psub的外围画一圈Nsub,也可以区分。可是现在用的这个破工艺,这两个都不行,只好选择改rule,我参照以前的rule改了一下,还是不能区分,特来求助

发上来我改的rule

ppsub = BULK NOT NWELL
psub2s = SIZE PSUB2t BY 0.01
psub1 = ppsub NOT psub2s
psub2a = ppsub AND PSUB2
psub = psub1 OR psub2a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要再 配合 DEVICE ㄉ 描述
加上 區別的 layer
T晶圓代工 是 ?SUB2
U晶圓代工 是 ?gnd
等等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2022-03-30):
哦哦哦哦

网友:
不是加psub2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