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floorplan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2-03-14):
icc_shell> initialize_floorplan -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row_core_ratio 0.6 -core_width 1.2 -core_height 1.2 -keep_macro_place -keep_std_cell_place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Error: 0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下 ICC里读入的.v文件是不是要保存成unix格式 Unicode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的.v就是读不进ICC  报错:verilog parser不能parser这个design  。可是我没有语法错误啊,综合都过的  没报错啊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B:

  FRAM格式不对,楼主有没有遇到无法derive_pg_connection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
In Milkyway of  StarRC Tool

geOpenLib
formButton "Open Library" "browse..."
formOK "Open Library"

axgDefineWireTracks
setFormField "Define Wire Track" "M1 Offset" "0.2800"
setFormField "Define Wire Track" "M3 Offset" "0.2800"
formOK "Define Wire Track

网友(2014-03-06):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咋回事 开始以为是tf没加进去 但是检查后发现已加 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15-02-09):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过低了

网友(2019-01-18):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2020-01-13):
set_fp_option xxx
tf中的unit tile 名字填上去就可以

网友D(2021-02-25):
引用 网友C:
set_fp_option xxx
tf中的unit tile 名字填上去就可以

请问,这个unit Tile 的名字应该是什么?我在tf文件里搜到的tile有关的有两个,一个是unit,另一个是gaunit,然后set_fp_option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unit Tile 的名字应该是什么?我在tf文件里搜到的tile有关的有两个,一个是unit,另一个是gaun ...

应该是用unit。
你看看普通cell的高度, 用对得上尺寸的unit

网友(2021-07-19):
icc内使用这个命令设置,set_fp_strategy -unit_tile_name unit_9t,使用tf内的unit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