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er 进行DRC,有offgrid错误

楼主(2012-03-14):
Caliber 进行DRC,有offgrid错误,只显示在errors and warnings栏,不变成图形界面,看不到是哪里的图形不在格点,想要修改格点怎么办?怎么把警告变成图形界面。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
offgrid_vertex_check {
DRAW OFFGRID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命令在哪里修改啊?我是新手,望指点!

网友:
加到DRC rule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有什么问题会再请教各位大虾的。

网友(2012-10-10):
回复 网友A: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说不查offgrid?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将其显示出来吧,个人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对的 题目没仔细瞅明白~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draw~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就是像看DRC error一样在RVE里面点击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 主要没遇到这种 我的offgrid都可以直接点开看。。。   话说我的map还死着呢 进度卡的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rule很亲民,有些rule需要自己设定。
你的map怎么那么难搞呢?还是需要你提供详细的信息:

修改的map:

出现的errors:

还有确保调用的map正确哦。数据多的时候,确认也是是个工作量

ps:这个问题去你的帖子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在我的帖子里都有。。麻烦您老移驾

网友(2015-01-21):
回复 网友A:

    请问,除了添加这条语句外,还需要定义其他的变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加进去不行啊,提示说DRAW不对。

网友(2015-03-11):
回复 网友E:

   是DRAWN,少了一个字母N

网友(2016-12-08):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rule中有DRAWN OFFGRID这句话,
但是版图中的offgrid没有check出来,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DRC rule文件格点定义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