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rese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在做DC综合时,如果不对reset信号设置dont_touch属性,时序就能满足,但是如果对reset信号设置dont_touch属性后,slack就变成-1.2左右,而且违规的路径中并没有跟reset相关的,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set_dont_touch后,一般还要set_ideal_net,不然就有violation,
有可能是同一个cell的另一个pin上有很大的delay,影响到你看到的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dont_touch true: 不优化路径 reset上fanout 一般比较大,由可能是这个原因
dont_touch false:优化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