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间LVDS传输。。。

楼主(2012-03-14):
有没有童鞋做过FPGA间的LVDS传输

我正在做,收到的数据是对的 但是和发出的数据同步不了啊?

如何做这个同步呢?

我正在研究中,欢迎指导讨论啊。。。

网友:
很简单,发送一个测试图案,接收方进行反馈给发送方,然后再发送正常图案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同步不了是什么意思。收发是不是都有随路时钟,还是收发公用一个时钟?

网友:
加入,没用过altera的lvds

网友:
do you mean how to fix data skew between different channels?

网友:
随路时钟有木有?同源时钟有木有?是固定延迟么?

网友:
既然收到的数据是对的,那肯定不是指时钟有问题了

网友(2012-05-12):
请问lz使用的cyclone器件么?是直接调用altlvds_tx和altlvds_rx配置的么?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貌似要做异步里的同步。。。

网友:
用过xilinx lvds的飘过...

网友:
没关系,原理应该是差不多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片子,在不传时钟的情况下,收端怎么实现同步。

网友:
用过XILINX SP6做个LVDS,XILINX中的高速IO还是很方便的。楼主所谓的同步是指什么?

网友:
你可以定义下帧格式,比如你的LVDS有9位宽,那8位用来传输正常数据,1位用来做控制位,
就是你两边协商好,定义个帧格式,比如帧长度为32,每帧的开关会有个脉冲指示帧开始,然后后面的数据按规则排好发送过去,
接收部分检查到起始帧头后,将接收到的数据按位置取下来放好,就这样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