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18 FE BE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刚刚拿到csmc .18的工艺库,standcell的库里面有两个目录,一个是*BE_lib*,一个是*FE_lib*,IO库里面只有一个命名为*_FB_lib*的目录,问一个这里的BE,FE,FB各是什么意思?用的时候是用FE还是BE里面的?

先行谢过各们了哈.

网友:
字面上理解好像是FrontEnd和BackEnd的意思,FB是FrontEnd to Back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哈,但是我去看了一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比如综合用的.lib库,其它的不是太清楚一不一样.但是用的时候 用哪个下面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恩,看了一下,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直接就用_BE_下边的就可以了,前端用的.lib啥的反正都 一样的.

网友(2015-03-22):
回复 楼主:
你好,能不能共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be: 后端view
fe: 前端view,

网友(2020-04-13):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楼主,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