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就setup而言, wcl corner比worst corner还要差吗?

楼主(2012-03-14):
有经验的兄弟给说说啊! place阶段是不是以wcl corner为主要corner啊?

听人说,wcl corner还要看hold, 这是啥原因?

网友:
65nm以上,WC比WCLcha
40nm以下,WCL比WC差

需要检查哪些corner的hold,要依照foundry的建议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啊。 要看不同的process spice model的情况啊。
low temperature inversion 会对carrier mobility 和 V threshold产生不同的影响,要看谁的impact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nm以下不是要做MCMM的么,WCL和WC没有谁比谁坏的问题,在WC和WCL下最坏的不是同一组吧,好像

网友:
反温度效应。65工艺以下的时候,这两个corner的时序都要收

网友(2014-08-31):
有没有更详细的关于low temperature inversion effect的资料介绍?

网友(2018-03-08):
考虑温度反向效应,相同工艺、电压下,低温比高温下的单元延时大,setup timing 差。
下面是摘录的lib 库的一部分:
*ssgnp0p63v0c_ccs.lib
AN2D0BWP7D5T24P96CPD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8x8) {
        index_1 ("0.0035, 0.0092, 0.0206, 0.0434, 0.0891, 0.1805, 0.3633, 0.7289");
        index_2 ("0.00026, 0.0005, 0.00097, 0.00192, 0.00382, 0.00761, 0.0152, 0.03037");
        values ( \
          "0.0603047, 0.0643028, 0.071355, 0.0845285, 0.109701, 0.159198, 0.258036, 0.455543", \
          "0.0637997, 0.0678006, 0.0748657, 0.088048, 0.113247, 0.162754, 0.2616, 0.459085", \
          "0.0709222, 0.074927, 0.0819966, 0.0951772, 0.12044, 0.169976, 0.268846, 0.466306", \
          "0.0842614, 0.088275, 0.0953729, 0.108594, 0.133901, 0.183527, 0.282395, 0.479858", \
          "0.10813, 0.11219, 0.119333, 0.132608, 0.157961, 0.207667, 0.306768, 0.504104", \
          "0.151251, 0.155365, 0.162553, 0.175883, 0.201306, 0.251199, 0.350365, 0.547811", \
          "0.230908, 0.235202, 0.242598, 0.255942, 0.281371, 0.331228, 0.430543, 0.628299", \
          "0.365633, 0.370541, 0.378519, 0.39235, 0.41801, 0.467849, 0.566375, 0.764165" \
        );
      }

*ssgnp0p63v125c_ccs.lib
AN2D0BWP7D5T24P96CPD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8x8) {
        index_1 ("0.0032, 0.009, 0.0206, 0.0437, 0.0899, 0.1823, 0.3671, 0.7367");
        index_2 ("0.00026, 0.0005, 0.00097, 0.00192, 0.00382, 0.00761, 0.0152, 0.03037");
        values ( \
          "0.0498356, 0.053372, 0.0594445, 0.0704592, 0.0910814, 0.131559, 0.21216, 0.373211", \
          "0.0525795, 0.05611, 0.0621981, 0.0732015, 0.0938888, 0.134328, 0.214963, 0.376009", \
          "0.0583252, 0.0618455, 0.0679467, 0.0790279, 0.0997282, 0.140185, 0.220818, 0.381831", \
          "0.0688297, 0.0723815, 0.0784838, 0.0895731, 0.110379, 0.150906, 0.231582, 0.392704", \
          "0.0876056, 0.0912008, 0.0974005, 0.108526, 0.129424, 0.170115, 0.250875, 0.41189", \
          "0.121371, 0.125141, 0.131438, 0.142683, 0.163649, 0.204378, 0.285287, 0.446437", \
          "0.174148, 0.178383, 0.185359, 0.197184, 0.218486, 0.259406, 0.340184, 0.501489", \
          "0.251022, 0.256628, 0.265198, 0.278353, 0.300338, 0.341171, 0.422166, 0.5834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