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读写一栏写的RW1C,请问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4):
寄存器读写一栏写的RW1C,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
可读,写1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存器32bit, 写1清,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一般来说,写1清的都是一些状态位,如果是32bit的,那可能是某种计数器,写1的时候会把寄存器清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记录各种中断的中断状态寄存器,怎么写1清零啊,是外部发指令还是读取该寄存器,内部的core,自动清零?

网友:
举个例子,如果你读这个寄存器的值是0xff,如果你写0x01,然后再读,值应该为0xfe,也就是说对应的比特位写1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