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2.3 打开工程错误

楼主(2012-03-14):
一直在用ISE12.3,感觉还不错。
可能因为最近增删了一些其他软件,导致了ISE出错如下。每次打开工程都会报如下的几个错误,使得ISE什么都不能干了。
我删了重装ISE,一键恢复系统后重装ISE都没能解决问题。
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解决下吧。谢谢!

ERRORrojectMgmt:387 - TOE: ITclInterp::ExecuteCmd gave Tcl result 'invalid command name "dpm_setTransformStatus"'.
Tcl_ErrnoId: unknown error
Tcl_ErrnoMsg: No error
_cmd: ::xilinx:pm::dpm_chCompLibrariesTransformInput $piThisInterface
errorInfo: invalid command name "dpm_setTransformStatus"
    while executing
"dpm_setTransformStatus $iTransformInstance $sTransformStatus "
    (procedure "::xilinx:pm::dpm_chCompLibrariesTransformInput" line 16)
    invoked from within
"::xilinx:pm::dpm_chCompLibrariesTransformInput $piThisInterface"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见过,猜测是软件以前的设置路径的问题,你可以重新装个位置
或者卸载以后,清理注册表之后,再经安装试一试

楼主:
我已经重装了好几次了,注册表也清理过。最后系统也一键还原了一次然后重装的,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啊。
以前用的好好的,不知怎么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有可能是安装文件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软件BUG。

楼主:
解决了,谢谢,是安装文件有问题了。没有动过,不知为什么。重新拷贝了一份安装文件安装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