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安装问题?can't open usr/tmp/.flexlm 会弄的手进

楼主(2012-03-14):
在实验室弄了几天
最后lmli的时候开始出现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1958, errno: 2

后来新建了一个前面两个问题没有了
但是出现最后一个:
(lmgrd)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4332, errno: 2

安装版本ubuntu10.04

在线等。。。。。。。。。。。。。。。。。。。。。。

网友:
cd /usr
sudo ln -s /tmp t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好像还是不能
cd /usr 后出现: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license
can not remove statfile/usr/tmp/.flexlm/lmgrdl 4951

网友:
以root身份,產生及設定TMPDIR目錄.

su
mkdir /tmp

在 /etc/profile 中加入下一行,之後重開機(不要嫌重開機麻煩 !!)

export TMPDIR=/tmp

PS.
TMPDIR目錄是常用的,最好系統預先統一設定,以免個別軟體,個別亂來!!

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搞定了
昨天晚上把后来在home下新建的TMP删除了
然后license停止lmdown
重新启动

然后重新建tmp

然后lmli
在icfb&都好了

网友(2012-09-07):
回复 楼主:

楼主 ,您好,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但按你的方法不行。。。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问题纯粹是设置问题,如果你能保证你的license设置没有错误的话,请看看你的bash设置,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软件认不到license位置启动不了,然后去它自己默认的tmp/flexlm去找,但是那里又没有当然就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试试看啊
删除之后要重新启动,不能偷懒
我记得当时弄了好几次才弄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已经成功安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嗯 弄好了 谢谢大婶们!!

网友(2013-03-24):
回复 网友C:
是怎么搞成功的呢!?
求救啊 !!!!亲!!!!!

网友:
I had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13-11-18):
回复 网友A:

正解!!!!!  已经ok! !  多谢!!!

网友(2014-03-09):
lmli没有问题,但是icfb的时候有问题了,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

hong@hong-desktop:~$ icfb
/home/eda/ic610/tools/dfII/bin/icfb: 97: cds_plat: not found
/home/eda/ic610/OA/bin/sysname: 328: /bin/awk: not found
/home/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lf.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