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dr2 controller的问题,请问写数据和读数据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楼主(2012-03-14):
用的是ArriaII系列的,ip核是HPC,那位帮忙总结下写数据和读数据的步骤(比如说那个信号拉高,那个信号拉低,地址一次加几位什么的),谢了!

楼主:
回复 2# aaaaeerr  额,谢谢

网友:
找个ddr颗粒的数据书册好好看看,等整明白了,在仿真,不然永远是一知半解,搜搜“内存详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