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LOAD PULL 的问题 以及 怎么算PA的输入电阻??

楼主(2012-03-14):
ADS LOAD source PULL 的问题 以及 怎么算PA的输入电阻??

上面这张图里 右下角的input impendece 是哪里的输入电阻?

谢谢~~~~~~~~~~~~~~~~~

网友:
Zin=(1+R)/(1-R)

网友:
是功放输出端匹配电路看进去的阻抗

网友:
Mark3 是负载阻抗,右下角input 应该是在功放管子的输入口看匹配电路输入端的阻抗

网友(2018-09-04):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