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PMOS管的gds与沟长的关系

楼主(2012-03-14):
图a和图b是基本的差分放大器,只是PMOS负载管的沟长不同(宽长比相同),两图中PMOS流过相同大小的电流,可仿真结果中a图PM1的gds是235nS, b图中PM1的gds是17nS, 这与gds约等于沟长调制系数乘以Ids的理论相差甚远,请各位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沟长调制系数并不是一个固定值。这个在一级模型里是固定值,但在更实际的情况(比如BSIM4)里头就是L大了就小了,也不是线性。你仿ids对vds曲线时,观察一下斜率,ids斜率越小说明lambda越小。

网友:
应该说,当L大到一定程度后,lambda的变化就不大了,这时基本就可以用一级模型了。L=1还是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了下L=2和L=4是gds比例关系,且Ids 与 Vds 关系曲线的斜率与gds是相符的。请问一般有没有什么经验数据,沟长是特征尺寸的多少倍后沟长调制效应不明显?

网友:
考虑面积的L=2u,不考虑的尽量4u以上,4u以上面积耗费比较大,基本只做倒比管。又或者你注重低offset低噪声时,还可以进一步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应用其实不希望PMOS输出电阻太高(增益要求不高),以使系统中这点的极点频率高一些(因为已经存在一个几十赫兹的主极点),如果使用L=1u,利用其低输出电阻,相位裕度好很多,从30度到了60多度,虽然这样的沟长调制效应明显,仿真全面地话,这样的尺寸有什么风险或潜在问题嘛?

网友:
风险就是这块区域的失配会相对大点。管子面积小失配大,W做大工作区域又变了同样不好。有时电流就决定了特性。

网友(2014-03-13):
@chenkai_kk ,,,,按照你说的 做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