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元的footprint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已解决】

楼主(2012-03-14):
谁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
具有相同footprint的单元可以自由交换

网友:
footprint一般都在.lib文档中定义,每个cell都有一个footprint名对应;一个footprint代表一组cells。

网友:
and2x1.and2x2.and2x4.他们具有相同的footprint and2,他们的功能相同,驱动能力不同

网友(2012-07-17):
做综合和做IPO的时候都是可以互换的哦??

网友(2012-09-20):
奇怪,我认为上面的问题没有人真正回答对,怎么问题已经解决了?
footprint是指单个std cell的function/size/pin location,一般主要用于low power design flow里保持routing不变的前提下std cell的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请问 scbuf和sbuf 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工艺的?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是UMC的库里  比如szd_sbufx10的cell_footprint 是sbuf,   szd_scbufx8的cell_footprint是scbu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工艺   看看他们的stdcell library的datasheet,看看两种单元有啥区别,对比一下。
   名称是人为定义的,可千变;功能/特性是想要了解的,确认这个最实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好的 谢谢版主

网友(2012-11-09):
回复 网友B:

查到区别了吗?感觉一种多了个C,是clock tree专用的吧?

网友(2013-01-04):
2.3.8楼都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楼的不对?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4楼的不对?为什么?
#########################
4楼的内容本身可能没错,但是lz的问题是 单元的footprint具体是什么意思啊?相比而言,2,3,8楼更符合问题。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7-09-23):
回复 网友E:
footprint 到底是指std cell 有几个pin 还是 pin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