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相滤波器能插值吗

楼主(2012-03-14):
如题,插值准不准呢?是等间隔插吗?

楼主:
没人研究过吗。。。。。。。。。

网友:
插值是滤波器的目的,多相应该是实现方式。
插值滤波器用多相结构的很多,所以你的标题答案是“能”。
但你正文又问的准不准,是否等间隔,这和多相似乎没什么关系。准不准这个太难回答了,怎么叫准?和谁比?和原始数据比?如果和原始数据比没有一个准的。等间隔这个,至少初级的大都是等间隔的,不等间隔的也许多项式插值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的答复~我是不清楚插值后跟原始数据会相差多少咯。。。书上给的多相滤波器最后一相的阶数跟前面相的阶数不一样,所以想问是不是等间隔插的。。。。

网友(2012-07-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刚开始做插值滤波器这一块,多相插值能不能推荐一些好的资料,可能有些麻烦,还是先谢谢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惜我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我只是做dac时需要用到插值滤波器才看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要做DAC前端这方面的啊 ,太巧了 ,还希望前辈指点啊

网友(2016-07-18):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做到等间隔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