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PLL对输入时钟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03-14):
FPGA中内嵌的PLL对输入时钟的频率范围和频率波动有要求吗?输入能否有毛刺?比如说能否跟踪经电压传感器采集的电网电压相位(电压传感器采集的电压信号经过零比较,转换到合适的电压后送给FPGA,电网电压频率有微小波动(49.5Hz~50.5Hz),且有谐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工频是无法了。输入时钟一般都在5MHz以上了。这个不同的FPGA时钟输入范围不一样了。这个需要阅读你选择FPGA的相关datasheet

网友:
in general case, your input clock frequency must be larger than 10MHz.
if clock has larger jitter or glitch, PLL may be lost lock.

网友:
fpga内嵌的pll对输入频率有要求,50Hz太低了。

网友:
看datasheet中关于时钟的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