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输出波形 增益为负

楼主(2012-03-14):
如题  表示增益小于1  不理解啊  我做的是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的运放  第一级是n管输入的折叠共源共栅  第二级是一个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  手工算出的增益很大  怎么仿真出来就变成负的了

网友:
电压极性有加反了没。另外进行AC仿真的时候要有稳定静态工作点,你闲计算过了静态工作点了没。加直流偏置最好在计算出来的静态工作点附近。

网友:
有说错的,大家请指教!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LZ你也没什么内容可以参考

网友:
一定是dc点的问题了,dc点没有选正确

楼主:
因为是自学  所以很多都不懂....  是每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都要调吗?  因为我在手工算的过程中  其他管子的宽长比都是按照指标算的  只有一个偏置NMOs的电流是假设与被偏置的尾电流源相同的

网友:
LZ自学啊,不容易啊。
计算是学习的重点,但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
将来工作你也要学会和别的工程师交流。
(我觉得你学习的目的自然是要来这个行业工作)
从这个帖子开始,描述清楚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做了什么事情,结果是什么,期待是什么,该配图的配图,
一个可能很简单的问题,交流出错就可能变得很复杂。

楼主:
搜狗浏览器截图(1).jpg 多谢楼上.....这是我编的hspice网表
FOLDED CASCODE OPA
.options list node post
VIN+  1  0  DC 0 ac 1
VIN-  2  0  DC 0 ac 0
VDD   3  0  DC  5
CL  4   0   10PF
X1  1 2 3 4 OPAMP
.SUBCKT OPAMP 1 2 3 4
m1  5  1  7  0   NMOSl l=1u  w=2.68u
m2  6  2  7  0   NMOSl l=1u  w=2.68u
m3  7  3  0  0   NMOSl l=1u  w=3u
m4  5  8  3  3   PMOSl l=2u  w=1u
m5  6  8  3  3   PMOSl l=2u  w=1u
m6  11 10 5  5   PMOSl l=2u  w=1u
m7  14 10 6  6   PMOSl l=2u  w=1u
m8  12 11 13 0   NMOSl l=1u  w=3u
m9  14 11 15 0   NMOSl l=1u  w=3u
m10 13 12 0  0   NMOSl l=1u  w=3u
m11 15 12 0  0   NMOSl l=1u  w=3u
m12 10 3  0  0   NMOSl l=1u  w=4u
m13 8 10 9 9  PMOSl l=2u  w=1u
m14 9 8 3  3  PMOSl l=2u  w=1u
m15 3 3 0 0 NMOSl l=1u w=3u
m16 4 14 3 3 PMOSl l=1u w=21.6u
m17 4 12 0 0 NMOSl l=1u w=2.4u
R1  8 10  2K
R2  11 12  2K
CC  4   14   3PF
.MODEL NMOSl NMOS VT0=0.75V KP=110u LAMBDA=0.1 PHI=0.7 +MJ=0.29996 MJSW=0.165269 CGBO=1E-13 CGSO=1.83E-10 CGDO=1.83E-10 +CJ=8.125778E-4 CJSW=2.801152E-10 XJ=2E-7 TOX=1.28E-8
.MODEL PMOSl  PMOS VT0=-1.0V KP=50u LAMBDA=0.2 PHI=0.8 +MJ=0.471689 MJSW=0.219468 CGBO=1E-13
+CGSO=2.01E-10 CGDO=2.01E-10 CJ=8.46187E-4 CJSW=2.826818E-10 +XJ=1E-7 TOX=1.24E-8
.ENDS

.op
.dc VIN+ 0 5 0.1
.print dc v(4)
.ac dec 10 1 10MEG
.print ac vdb(4) vp(4)
.end
图形如下  第一次自己用visio画的  很丑  别介意啊

仿真之后就是m1,m2是关闭的   不知道怎么调啊 指标是
能人 帮我看看吧

网友:
DC电压都没有啊,管子都没工作,有增益才怪了

网友:
lZ的精神还是令人佩服的
不过最基本的东西还有欠缺啊。
静态是第一步,先大信号再小信号。M1,M2加的偏置根本不可能使M1,M2工作,再怎么调管子都没用。

网友:
就冲LZ的精神和学习态度,9楼也别泼太大的冷水吧。

VIN+  1  0  DC 0 ac 1
VIN-  2  0  DC 0 ac 0
VDD   3  0  DC  5
CL  4   0   10PF
X1  1 2 3 4 OPAMP

.op
.dc VIN+ 0 5 0.1
.print dc v(4)
.ac dec 10 1 10MEG
.print ac vdb(4) vp(4)
.end

你这样的激励,意思是工作点设在VIN+ = VIN- = 0V的地方,
后面有个.dc 的0到5仿真,但这个和op,ac什么的没关系。

你想想啊,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电路,这个0-5V的范围,你给输入的NMOS两个0V,他们怎么能工作?都是关闭状态。

我推荐LZ从基础抓起,单管DC特性=》单管放大器,后面再来搞这个。
不光是看课本,看完了用仿真验证下,看看模型和书本有什么差别。

楼主:
楼上各位  能说详细点吗  才开始自学   所以对相关基础知识也不是很了解
M1  M2的偏置是指栅压吗  可是输入电压不能随便改的吧

楼主:
谢谢11楼了   我也觉得要把基础好好看看    可是这个不解决心里是在堵得慌
您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可能我对hspice语句不熟吧   现在看确实很可笑  M1M2管的初始直流栅压竟然设置成了0   难怪不工作  那么这个起始的dc电压可以随便设置吗   我设置了两个1左右的  确实工作了 但是增益仍是负的   那么共模输入范围指的是(vin+)-(vin-)的范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这位老兄从头学起,上来就做个opamp啊,先从单个device和电流镜做起吧,一口吃不成胖子。开环仿真opamp是不行的,看allen的书

网友(2012-12-02):
回复 网友B:

   兄弟分析问题的能力令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2023-03-10):
再看已经十一年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