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上升沿和下降沿都驱动的信号怎样赋值比较合适?

楼主(2012-03-14):
比如: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begin
     ACC<=DATA;
end

这种综合时不能通过,因为没有匹配的触发器。那么是不是要做成锁存器才行呢?在Xilinx中,有一种双通道BLOCKRAM,可以上下沿驱动,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谢谢了。

网友:
always@ ( CLK)
begin
     ACC<=DATA;
end

网友:
可以将时钟2倍频,然后继续采用单触发沿采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端口RAM有两组操作端口,一组端口可以用时钟上升沿触发,另一组端口可以用时钟下降沿触发的
两组端口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
2倍频的方案不错 单一时钟沿方便同步时序分析

网友:
想想DDIO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DDIO is implemented by 2 registers.
one is latching data by positive clock edge and another one is latching data by negative clock edge.
Then output is switching data between these 2 registers by clock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