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vcs2008成功后,编译报错,求解!

楼主(2012-03-15):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root/svtb/ces_svtb_2010.06/solutions/lab1/csrc'
gcc  -pipe -O -I/root/synopsys/vcs/vcs_2008/include   -c -o rmapats.o rmapats.c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5NrI_d.o 5NrIB_d.o jH3p_1_d.o Yrj5_1_d.o gzYz_1_d.o 35AW_1_d.o 5khK_1_d.o rmapats_mop.o rmapats.o SIM_l.o   /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libvirsim.a /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librterrorinf.so /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libsnpsmalloc.so     /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libvcsnew.so     /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z -lm  -lc -ldl
/usr/bin/ld: cannot find -lz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svtb/ces_svtb_2010.06/solutions/lab1/csrc'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291 seconds to compile + .038 seconds to elab + .259 seconds to link
make: *** [compile] Error 2

错误的地方已经红色标记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上给出的解决办法是: 在/etc/ld.so.conf.d/ 文件夹下建一个xx.conf文件 里面把自己需要的库添加进去
我把/root/synopsys/vcs/vcs_2008/linux/lib 这个路径填到 xx.conf里面 然后运行ldconfig

还是依然报错,-lz到底需要什么库,什么类型的库,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缺zlib
上網找找然後安裝到你的OS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在fedora16下面安装vcs dc pt fm 以后,真的不好破解啊~
   我试过,在vmware虚拟机下装了rhel6.0 可以破解这些工具,但是编译起来就如上的错误一大堆
   于是,我就在win7下面装rhel6.0 装起来引导不起来,郁闷,然后用尽各种办法引导起来,但还是很觉得
   rhel下面很不爽,网卡不能上网,配置很麻烦,更新源还需要注册,更新很难搞!
   要是能在fedora16下运行上述软件有ok了

楼主(2012-10-16):
目前发现最好用的linux系统, openSUSE 12.1
用了它之后,什么软件都可以更具自带的软件进行自动更新,什么库啊,这些都可以通过自带的管理软件下载到自己需要的软件;
当然最好的是,它支持synopsys 下面的VCS,DC,PT,FM这些软件,包括Cadence的IC610等等统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