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想减少芯片内的memory个数,可以合并一些然后用wrapper吗?

楼主(2012-03-15):
IP 厂商是按照数量收费的,所以想减少memory的个数,于是想合并一些内存,然后用个wrapper进行memory的地址划分。不知这样可行吗?

网友:
可以的,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不够用吧

网友:
原来不同的RAM同时读写互不干扰,合并后你怎么保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singleport 改dual port, 这样就ok了。里面做地址的encode。如果还是single port,得看你的频宽够不够

网友:
可以的,解决同时访问冲突的办法,是提高时钟!

网友:
合并之后要加arbiter,这样访问效率会降低很多.如果不在意效率,是可以这样做的.几个block share一块memory.

网友:
请问LZ,“IP 厂商是按照数量收费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一般memory都是用artisan生成的,然后去综合至tapout,怎么会收费呢?最多就是占用芯片的面积,增加了流片成本。难道是一些特殊的memory

网友(2012-06-15):
一般的做法是生成几个Memory Wrapper,差不多大的就只有一类的。比如有32x40bit的Wrapper,那么一些32x16bit,32x35bit的Memory都可以用这个Wrapper(屏蔽其他位),只是牺牲了少量的面积吧,

网友:
當然可以

网友(2012-08-23):
有没有搞错呀,是memory的BIST吧?
这样的话用Wrapper就对了,一个MBIST测试多个Memory

网友(2013-03-21):
跟他们谈谈,改成bit数收费,这个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只有您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多端口面积大而且后端不好做。

网友(2013-10-08):
合并成大的memory,性能应该会有一定的降低~

网友(2015-07-27):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什么是 Memory Wrapper 呢? 是怎么添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