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耐压MOS管Spectre模型代码

楼主(2012-03-15):
小弟正在仿真一个开关电源芯片,与变压器线圈串联的MOS开关管需要高耐压。请各位大侠分享一下高耐压的MOS开关管Spectre模型代码(.scs)。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天啊,,居然没人回复我~~~

网友:
我只有 hspice    ST mos macromodel
改BV 到 700v   ,  package inductor 換掉  以免不收斂
Rds 你也可以自己改
CGS 你也可以自己改  STB4NK60Z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能不能弄成sprctre 或者spectre调用Hspice模型。
另一个变压器的帖子也是我的,多谢你回复。

网友(2013-01-09):
thank you for you guys sharing

网友:
同楼主一样。。需求一个mofet 的spectre model。
希望共享一下!

网友(2013-04-29):
我也急需要这样高耐压的模型

网友(2014-07-16):
谢谢楼主和分享的好人。。。

网友(2015-01-02):
下来试试

网友:
onsemi之类的网站上都有,下载一个直接用。。。

网友A(2016-10-31):
我想找一个高压的NPN的spectre的model。多谢啦

网友(2020-03-10):
remove package inductor  ..

why ?

I find

inductor  cause hspice "not convergence"

you can  add  it by  yourself

网友: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    Model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
* Interface Technologies www.i-t.com *
**************************************
.MODEL Qmje13009 npn
+IS=5.36792e-12 BF=22.7911 NF=0.85 VAF=10
+IKF=5.53474 ISE=8.27274e-13 NE=3.68432 BR=2.27911
+NR=0.75 VAR=4.68261 IKR=8.44426 ISC=8.27274e-13
+NC=3.65698 RB=0.938365 IRB=0.1 RBM=0.1
+RE=0.0001 RC=0.0350521 XTB=0.114306 XTI=1
+EG=1.12482 CJE=4.50839e-09 VJE=0.4 MJE=0.23
+TF=1e-08 XTF=2.77017 VTF=6.06314 ITF=0.001
+CJC=5e-10 VJC=0.95 MJC=0.457977 XCJC=0.799439
+FC=0.8 CJS=0 VJS=0.75 MJS=0.5
+TR=1.76449e-06 PTF=0 KF=0 AF=1
* Model generated on Mar  1, 2004
* Model format: PSpice

此处有高压NPN以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一个高压的NPN的spectre的model。多谢啦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    Model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
* Interface Technologies www.i-t.com *
**************************************
.MODEL Qmje13009 npn
+IS=5.36792e-12 BF=22.7911 NF=0.85 VAF=10
+IKF=5.53474 ISE=8.27274e-13 NE=3.68432 BR=2.27911
+NR=0.75 VAR=4.68261 IKR=8.44426 ISC=8.27274e-13
+NC=3.65698 RB=0.938365 IRB=0.1 RBM=0.1
+RE=0.0001 RC=0.0350521 XTB=0.114306 XTI=1
+EG=1.12482 CJE=4.50839e-09 VJE=0.4 MJE=0.23
+TF=1e-08 XTF=2.77017 VTF=6.06314 ITF=0.001
+CJC=5e-10 VJC=0.95 MJC=0.457977 XCJC=0.799439
+FC=0.8 CJS=0 VJS=0.75 MJS=0.5
+TR=1.76449e-06 PTF=0 KF=0 AF=1
* Model generated on Mar  1, 2004
* Model format: P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