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不明缘由自动退出 fatal error

楼主(2012-03-15):
大家好!小弟近日想熟悉DC使用,跑一遍流程,但是遇到问题了,流程还没走完,DC就崩溃了,自动退出。希望各位前辈帮助一下,谢谢了。
我用的台式机,i3双核,4G内存。
Linux运行在虚拟机下,发行版本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release 4(Nahant Update 2),Linux内核版本2.6.9-22.EL,虚拟机空间40G,内存分配1G。虚拟机内只装了DC,没有别的东西。
在EETOP论坛上下载的DC200809安装包,按照流程安装,破解成功。
从师兄那里拷的实验例子,在DC中按照如下顺序操作:setup路径、read设计文件、link design、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s、设置wire load、设置输出Load、设置时钟驱动、创建时钟、设置输入延迟,然后正在框选输出管脚,设置输出延迟时,DC就崩溃了,ERROR信息如下:

design_vision> change_selection [get_s {i2c_master_top sda_padoen_o sda_pad_o sc l_pad_o wb_inta_o wb_ack_o scl_padoen_o {wb_dat_o[7:0]} {wb_dat_o[7]}}]
change_selection -add [get_s {{wb_dat_o[6]} {wb_dat_o[5]} {wb_dat_o[4]} {wb_dat_ o[3]} {wb_dat_o[2]} {wb_dat_o[1]} {wb_dat_o[0]}}]
design_vision> common_shell_exec: clockdialog.cxx:246: bool ClockDialog:rocess SelectedObjectsFromSlctBus(bool): Assertion `flag' failed.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If you encountered this fatal error when using the most recent
Synopsys release, submit this stack trace and a test case that
reproduces the problem to the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by using
Enter A Call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EnterACall.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software releases, go to the Synopsys
  SolvNet Release Library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ReleaseLibrar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quired Operating System patches,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qrsc.

* For instructions for creating, packaging, and sending a test case,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testcase.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Error code=6

Release = 'B-2008.09'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232411252 232411831 231048951 9410760 9417033 9383345 135263564 135264923 14087 9313 139009669 145187140 145196068 145295418 145296437 145183340 145836088

14584 1877 234655378 234667487 143010253 241875595 235037042 235034618 235168838 13793 3341 241874508 137932537 233978013 137933431 241872498 241872762

241882797 23465 2759 142955922 142946401 145883077 134620136 134606634 9334307'
[longxigen@localhost dc]$

小弟实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之前拷的别人的虚拟机来跑流程,也出现同样的崩溃,这次自己安装的DC也出错了。
路过的前辈请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我试过,把约束放松一些能综合,但加紧一点,就崩了,郁闷之极

网友:
我今天上午刚刚通过多核运行解决了这个问题: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compile_ultra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到了compile时,打开系统监视器,发现只有一个CPU在工作,看它累的要死,还fatal,崩掉,今天尝试8个CPU一块儿跑,结果还真跑通了。
之前还问过别人是不是平台问题,后来发现貌似不是,询问过高人,告诉我即使是台式机32位系统,几万行的代码也是小问题,能跑得动,是不是license问题。
我歪打正着,让几个CPU一起给我卖力,问题解决,希望这个笨方法可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2-05-22):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compile_ultra
在设置时,DC中怎么找不到set_host_options 命令,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貌似确实有点效果。不过跑出来的结果貌似没得那么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把版本升级一下试试。
2.用单核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compile_ultra

   具体在那设置,请指点清楚一点,因为我在DC命令中没有找个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这条命令,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compile_ultra

   具体在那设置,请指点清楚一点,因为我在DC命令中没有找个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这条命令,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2014-08-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貌似比较新的DC版本是自动默认为多核运行的 所以那一个命令无效
在compile后加-incremental可以运行,但是综合效果很差。
现在正在尝试换版本解决。

网友:
我的理解是:应该是约束设置太紧的问题,DC无法完成优化,吃掉太多内存,然后就挂掉了。多核运行是好事啊。可以适当放宽约束

网友:
好像跟版本有关,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用的06的版本,后来改成13年的版本,就没事了。。。

网友(2014-09-09):
我最精也有同样的问题,实验了好几种方法,发现如果吧-SPG  的option去掉,就没有问题了
我用的是 2013.12-SP5的d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说的“-SPG”是在哪里?是综合脚本里时序约束的部分吗?谢谢~

网友:
是compile_ultra command一个option

网友(2015-08-03):
看起来象是lic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个有效的lic试一下。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07-26):
compile后加-incremental是有效的,或者更改一下约束条件,不过总觉得没解决根本的问题

网友(2017-05-29):
file ticket in solvne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原因,刚才我跑dc崩了,不能正常启动,然后运行这个命令之后又能正常启动了,确实是约束太紧的原因吗?

网友E(2018-03-23):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在打开的时候用了dc_shell -64 用64位打开程序就没有问题了,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19-12-02):
正解就是 在启动DC时加上 -64bit的选项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在打开的时候用了dc_shell -64 用64位打开程序就没有问题了,希望能有帮助 ...

正解就是 在启动DC时加上 -64bit的选项   就OK了

网友(2022-09-07):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把版本升级一下试试。

换单核反而好了,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2024-08-12):
在顶层模块出现过,在快要写出网表的时候,崩溃了。解决办法是删除remove sub module,就能正常写出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