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CTS问题

楼主(2012-03-15):
.本人刚用encounter不久,发现些菜鸟级的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1.请问我CTS之后,版图就出现连接线了,还出现小白“X”,如图所示:
这些线跟后面的route有什么关系啊?
2.CTS后的时序报告中:Density: 100.935%有问题吗?》100%可以嘛?
          timeDesign Summary
------------------------------------------------------------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2.633  |  6.477  |   N/A   |  2.633  |   N/A   |   N/A   |
|           TNS (ns):|  0.000  |  0.000  |   N/A   |  0.000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0    |    0    |   N/A   |    0    |   N/A   |   N/A   |
|          All Paths:|    8    |    4    |   N/A   |    4    |   N/A   |   N/A   |
+--------------------+---------+---------+---------+---------+---------+---------+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0 (0)       |   0.000    |      0 (0)       |
|   max_tran     |      0 (0)       |   0.000    |      0 (0)       |
|   max_fanout   |      0 (0)       |     0      |      0 (0)       |
+----------------+------------------+------------+------------------+
Density: 100.935%
Routing Overflow: 0.00% H and 2.28% V

网友:
小白叉应该是open,你可以在tools的vio浏览中看到它
一般85%左右就差不多了吧,100%实际芯片应该做不到吧,就算没有macro,全是std,那也表示所有的std一点空隙都没有,一般多少要留点余量,来fix_timing或者fix_drc或者eco吧
你这个基本上做不下去了,Routing Overflow也多了,cadence建议是3层的不要超过0.5%,5层+的最好也不要超过1%,否则即使绕也布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按照你所说,我的报告会出现这么离谱的错误呢?都达到100.935%了,影响这些的因素有哪些啊?在操作的过程中该如何进行设置参数?请在指点小弟一些吧。多谢了

网友:
加大点面积,或者放松点约束

网友:
Route -> Nano Route -> Route,选中弹出菜单中的 Area Route选项,然后用鼠标单击
Select Area and Route,然后带着鼠标回到版图,按着鼠标左键选中有白色叉的周围一小
块,放开鼠标。此时 Encounter就会对这一小块电路重新进行布线优化,大多数情况下
会将错误排除。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在资料上看到的这种方法,试过一次,能行。重新布线后,再Verify Geometry ,我的那些白色小x就没了。第二个问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