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 lisence 及变量设置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2-03-15):
按照网络上的步骤安装好了之后。
打开终端输入lmli回车
出现the lisenc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and is not recommended
这是什么意思?????软件能够打开。但是不能新建cell?
我在想是不是我在安装的时候直接在root账号下装cadence的原因?????
我应该先用root账户新建一个使用者的的账号。在使用者的账号里安装软件????
这么理解对么???
另外软件提供商所给的lisence里有固定的server name 和host id值。
通过代码我已经将mac地址改为所需的值。请问这个server name怎么在linux上修改?代码是什么?
另外server name和host name是一个东西么?应该不是吧?????我会修改host name。。。。

问题较多。。。。。还请高手火速回答。在线等

附上终端显示的错误:
[root@localhost ~]# lmli
10:29:30 (lmgrd) -----------------------------------------------
10:29:30 (lmgrd)   Please Note:
10:29:30 (lmgrd)
10:29:3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0:29:30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0:29:30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0:29:30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0:29:30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0:29:30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0:29:30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0:29:30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0:29:30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0:29:30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0:29:30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0:29:30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0:29:30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0:29:30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0:29:30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0:29:30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0:29:30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0:29:30 (lmgrd)
10:29:30 (lmgrd) -----------------------------------------------
10:29:30 (lmgrd)
10:29:30 (lmgrd)
10:29:30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0:29:30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0:29:30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 SERVER: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 DAEMON: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 USE_SERVER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 V7.1_LK=FDAE0FEF1E91C8FD: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 V7.1_LK=ADEE5FCF9E773E9: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 V7.1_LK=8D9E2FDFC59E806: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5: V7.1_LK=9D3E7F1FC7F4B9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1: V7.1_LK=BD3E7FFF8D12E7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7: V7.1_LK=7DAE5F2F96436DA: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3: V7.1_LK=2DAE1F5FD3AAAE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8: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49: V7.1_LK=4D8E8F5FA54F1F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5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54: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55: V7.1_LK=1D0E1F8F0824001: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59: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0: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1: V7.1_LK=CD0E7FEFB357A4F: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67: V7.1_LK=CDFE8F6F83FEEFB: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3: V7.1_LK=5D2E2F3FBE8AC6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8: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79: V7.1_LK=CD7E4F2FEFB2F9A: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8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84: ADDE3F0F5A7F0F35AB0F: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85: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86: V7.1_LK=BD3E2F9F618403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1: 6DDE2F5FEAA68E20AD25: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3: V7.1_LK=7DFE2FCF408995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8: AD5E7F6FFCAB3E3A1ACA: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9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0: V7.1_LK=CD7EFF0F0D93BA: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5: DD3EAFFF352248ADD967: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7: V7.1_LK=CD5EBF8F3B7371: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2: DDCE7F9F04A82F9BD4F9: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4: V7.1_LK=FD4E9FFF02D03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0: V7.1_LK=EDDEBF6F55A35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5: ADBE1F4FAE69E5B24801: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7: V7.1_LK=3DBE8FCF21D9F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2: 3D5E2F8FD877EBF616D7: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4: V7.1_LK=3D5E2F0FDB77D8: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9: AD2E3F9F47DD1148C2DA: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0: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1: V7.1_LK=AD6E3FDFF6D92A: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7: V7.1_LK=3DFE6FCF9C6D9C: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3: V7.1_LK=ADDE2F4FC7528B: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8: 6D3E9F8F21C550C693CA: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0: V7.1_LK=FD0EFF4FF518C4: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5: 3DAE6F9F8C8523255A2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7: V7.1_LK=4DAE6F1F837D28: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2: BD9E9FAF848F8BDEBE21: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4: V7.1_LK=9DEE7F4F906A8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9: AD1E9F2F91B959DCBF2F: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0: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1: V7.1_LK=8DBE7FBFAFDE1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6: BDDE1FDF0A7BBBDD2465: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7: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8: V7.1_LK=7DDEFFFF8C3BBA: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2: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4: V7.1_LK=6D6EEF7F0004A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0: V7.1_LK=CDBE8FCFB1D0E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5: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6: V7.1_LK=0D2E7FAF91905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1: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2: V7.1_LK=0DEEEF2F9D144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7: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18: V7.1_LK=4D4EDFAF01547C: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22: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2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24: V7.1_LK=6D2EFF3F2894E8: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2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2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30: V7.1_LK=5D2E6F0F87F30F: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3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35: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36: V7.1_LK=BDCEDF8F67E9FB: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1: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2: V7.1_LK=1DEE9F4FB52307: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7: 1DAEBF8FEECCFA966EC0: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8: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49: V7.1_LK=1D8EDF2FF3D42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5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54: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55: V7.1_LK=DD3E4FCF87D9B0: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59: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0: 5D1E6FDFAA9690CA0D8D: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1: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2: V7.1_LK=5D2E5FBF46B583: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7: FD5E3FFFF1D4E54480DA: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8: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69: V7.1_LK=CD7E0F0F1C71E9: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7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74: 7DEE0F5F5555F3D29EB4: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75: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76: V7.1_LK=7D4E1F2F2F4EFC: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1: 9D0E3F9FB6B39CC4BD9B: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2: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3: V7.1_LK=8D2EAF2FBC38FD: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8: 6D6E2F1FE503DC8A48B3: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8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0: V7.1_LK=6D0E1FFFE207D4: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5: FD5E6F1F135F635C366F: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6: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297: V7.1_LK=FD4E5FEF115F61: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2: 7DAE6F7F5D07AA1DAF6F: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3: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4: V7.1_LK=8DCE4F8F3084F2: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09: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10: V7.1_LK=8DAEEF6FBDBF49: command not found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1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15: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ne 316: V7.1_LK=CD7E5F7FE0DAB4: command not found
[root@localhost ~]# 10:29:45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10:29:45 (lmgrd) Possible causes:
10:29:45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0:29:45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0:29:45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0:29:45 (lmgrd) Solutions:
10:29:45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0:29:45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0:29:45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0:29:45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0:30:03 (lmgrd) Still trying...
10:30:21 (lmgrd) Still trying...
10:30:39 (lmgrd) Still trying...
10:30:57 (lmgrd) Still trying...
10:31:15 (lmgrd) Still trying...
10:31:33 (lmgrd) Still trying...
10:31:51 (lmgrd) Still trying...
10:32:09 (lmgrd) Still trying...
10:32:27 (lmgrd) Still trying...
10:32:45 (lmgrd) Still trying...
10:33:03 (lmgrd) Still trying...
10:33:18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
没人知道么????很着急额

网友:
应该是你在root下装软件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那我该怎么办?全部删除?然后新开一个账户。然后再重新安装啊????有没有比较简洁的方法了????

网友:
建一个普通用户安装。linux下安装软件不能在root下是基本条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本人刚接触linux。还不是很懂。另外我想问。5280端口被占用后该怎么办?????

网友:
我也刚接触linux不到1个月。。。幸好找了个前辈装了一次ic5141,之后一些软件基本都自己安装设置好了。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无法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能否帮我向您的这位前辈引荐一下。。我装这个软件快崩溃了额。。谢谢你的回答。
如果不方便引荐,也没有关系。只是希望有个人带一下。能快点上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办法的,我自己最近都有很多问题,他很忙都没时间帮我。论坛里也有很多牛人,去对应的区域发帖问问,会有人回答的。多看些基本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网友:
0.不必刪除及重裝IC610
1. the lisenc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and is not recommended
這個訊息是告訴您,在root user的狀況下,啟動lmgrd (license server)是不被推薦的,因為root權限最大,(super user),可能會有安全上的顧慮...................假若只是run, . play, and learn eda  tools那可不必理會......因為hacker也對您也不感興趣 !!

2. 在單一server的情況下,lmgrd license server的認知是: server name就是host name
license file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中的hostname及port (5280),是可以被自行修改的(host id不行 !!)..........lmgrd license server是推薦port 大於27000,如27000,27001,27002.........

3您的lmli shell script可否看一下 ?.......或者自行檢查一下 ?......................您把license file當成shell script來執行了!!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拜谢这个仁兄。幸好我还没有卸掉ic610
    对于您的回答我有几点不是很清楚。(我是刚学linux的。很菜很菜。希望不要见怪。谢谢)

    对于第二段
              【2. 在單一server的情況下,lmgrd license server的認知是: server name就是host name
license file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中的hostname及port (5280),是可以被自行修改的(host id不行 !!)..........lmgrd license server是推薦port 大於27000,如27000,27001,27002.........】
              cadence公司提供的host id和server name是一样的数字。然后我把eth0的mac地址改为了这段数字。(网上都说cadence安装需要更改mac地址。否则不能用。)那么现在我就把lisence的host name位置也改成了这段数字。对不?
              port改为了27000.
    对于第三段
         【3您的lmli shell script可否看一下 ?.......或者自行檢查一下 ?......................您把license file當成shell script來執行了!!】
               这段话,我不是很懂。能否具体说一下,。我在终端应该键入什么代码。才能知道对和错呢?
                这个错误是出自.bashrc这个文件的修改上么?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将配置的全过程简述如下
license是正版的。前两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 5280  (按照您的要求。我将5280改为27000.前面的hostname改为了厂家要求的**********。。。。。。。。这两处的“**”都是厂家提供的。号码一样。当然我也把当前的mac地址设置为**********了)
DAEMON cdslmd $CDS_ROOT/tools/bin/cdslmd
保存了lisence。放在了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中了。

将home/yqli/eda/ic610/tools/dfII/samples 目录下的local 文件夹拷贝至/home/yqli/eda/ic610/tools/dfII 目录, 并把local 目录里的cdsinit 文件名修改为.cdsinit

在桌面打开终端
#:cd
#:vi .bashrc
编辑的文件如下: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rm='rm -i'
alias cp='cp -i'
alias mv='mv -i'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alias  lmli='/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yqli/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yqli/eda/ic610
export MMSIM_ROOT=/home/yqli/eda/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27000@**********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bashrc" 34L, 700C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帮忙修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用root用户安装了软件,其他用户没办法用!!!
    其次、server就是你计算机的网络代号,如果你没更改的话默认是localhost

网友:
export CDS_LIC_FILE=27000@**********
你的license有没有规定端口,不然会冲突~

网友:
0. server name是hostname(例如您的是localhost.localdomain) ; host id 是網路卡的mac  ---> 對lmgrd license server而言 !!
keyin下面一行,可得知您的hostid :
/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hostid
keyin下面一行,可得知您的hostname :
hostname

1.修改/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 27001  (5280已經被系統使用,不能用 ; 27000是常被synopsys用到,能避開則避開)

**********是指您執行/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hostid時,系統所回報的host id  ; 假如回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host id, 有些版本的lmgrd license server是只會取第一個 (eth0),例如lmhostid執行後,host id是顯示1111 2222 3333,則lmgrd只會將1111當成是host id ; 您若使用2222 或 3333當做license host id ; license file是不會被checkout成功的!!

2.打開兩個終端 (兩個終端都不要關閉,要看發生了什麼事 !!)
A終端 keyin :
/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B終端 keyin以下幾行 :
export OA_HOME=/home/yqli/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yqli/eda/ic610
export MMSIM_ROOT=/home/yqli/eda/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27001@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之後再用這個終端啟動IC610看看 !!

3.最後回報一下執行結果 !1

网友:
1.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 5280
   localhost.localdomain以機器的hostname取代
   機器的mac地址要設置為**********(linux應該要有12碼才對)
2.export CDS_LIC_FILE=2700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機器的hostname
3.alias  lmli='/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你的lmli開機後只能執行一次,太多次就會有port衝突的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对于您的回答
【export CDS_LIC_FILE=27000@*********
你的license有没有规定端口,不然会冲突~】我在上面的帖子里面写了,我是license第一行里面的port也是27000.您说的冲突应该是指这里把??
【    其次、server就是你计算机的网络代号,如果你没更改的话默认是localhost】
我的服务器默认的是localhost.localdomain。。。。软件商给的server name和host id是什么用途?他们给的license里面第一行就有他们所谓的那个码。也就是**********。所以我都改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还是不行额。还是能够打开cadence。但是不能创建cell或者查看已有的cell

下面是按照您的方式运行的过程显示:

在第一个终端输入[root@localhost ~]# /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20:46:47 (lmgrd) -----------------------------------------------
20:46:47 (lmgrd)   Please Note:
20:46:47 (lmgrd)
20:46:4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0:46:4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0:46:4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0:46:4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0:46:4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0:46:4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0:46:4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0:46:4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0:46:4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0:46:4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0:46:4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0:46:4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0:46:4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0:46:47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0:46:47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0:46:47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0:46:47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0:46:47 (lmgrd)
20:46:47 (lmgrd) -----------------------------------------------
20:46:47 (lmgrd)
20:46:47 (lmgrd)
20:46:4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0:46:4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0:46:4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 20:46:47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7 build 26147)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1/23/2012)
20:46:47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20:46:47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0:46:47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20:46:47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20:46:47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2
20:46:47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0:46:47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2967 pid 16504)
20:46:47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20:46:47 (cdslmd) Cannot open lock file. errno=11 (/var/tmp/lockcdslmd):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20:46:47 (cd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41
20:46:47 ((lmgrd)) Loop info: MT:0 VD_HB:0 reset:0clients:0fd's:0
20:46:47 (lmgrd) cdslmd exited with status 41 (Exited because another server was running)
20:46:47 (lmgrd) MULTIPLE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s running.
20:46:47 (lmgrd) Please kill, and run lmreread
20:46:47 (lmgrd)
20:46:47 (lmgrd) This error probably results from either:
20:46:47 (lmgrd)   1. Another copy of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running.
20:46:47 (lmgrd)   2. A prior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was killed with "kill -9"
20:46:47 (lmgrd)       (which would leave the vendor daemon running).
20:46:47 (lmgrd) To correct this, do a "ps -ax | grep cdslmd"
20:46:47 (lmgrd)   (or equivalent "ps" command)
20:46:47 (lmgrd) and kill the "cdslmd" process.
20:46:47 (lmgrd)

第二个终端输入[root@localhost ~]# export OA_HOME=/home/yqli/eda/ic610/OA
[root@localhost ~]# export CDS_ROOT=/home/yqli/eda/ic610
[root@localhost ~]# export MMSIM_ROOT=/home/yqli/eda/mmsim61
[root@localhost ~]# export CDS_LIC_FILE=27002@localhost.localdomain
[root@localhost ~]#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root@localhost ~]#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root@localhost ~]# export
declare -x CDS_LIC_FILE="27002@localhost.localdomain"
declare -x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declare -x CDS_ROOT="/home/yqli/eda/ic610"
declare -x COLORTERM="gnome-terminal"
declare -x D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abstract=/tmp/dbus-odrkxb1YZJ"
declare -x DESKTOP_SESSION="default"
declare -x DISPLAY=":0.0"
declare -x GDMSESSION="default"
declare -x GNOME_DESKTOP_SESSION_ID="Default"
declare -x 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375bw7/socket"
declare -x GTK_RC_FILES="/etc/gtk/gtkrc:/root/.gtkrc-1.2-gnome2"
declare -x G_BROKEN_FILENAMES="1"
declare -x HISTSIZE="1000"
declare -x HOME="/root"
declare -x HOSTNAME="localhost.localdomain"
declare -x INPUTRC="/etc/inputrc"
declare -x KDEDIR="/usr"
declare -x LANG="en_US.UTF-8"
declare -x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declare -x LM_LICENSE_FILE="/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declare -x LOGNAME="root"
declare -x LS_COLORS="no=00:fi=00:di=00;34:ln=00;36:pi=40;33:so=00;35:bd=40;33;01:cd=40;33;01r=01;05;37;41:mi=01;05;37;41:ex=00;32:*.cmd=00;32:*.exe=00;32:*.com=00;32:*.btm=00;32:*.bat=00;32:*.sh=00;32:*.csh=00;32:*.tar=00;31:*.tgz=00;31:*.arj=00;31:*.taz=00;31:*.lzh=00;31:*.zip=00;31:*.z=00;31:*.Z=00;31:*.gz=00;31:*.bz2=00;31:*.bz=00;31:*.tz=00;31:*.rpm=00;31:*.cpio=00;31:*.jpg=00;35:*.gif=00;35:*.bmp=00;35:*.xbm=00;35:*.xpm=00;35:*.png=00;35:*.tif=00;35:"
declare -x MAIL="/var/spool/mail/root"
declare -x MMSIM_ROOT="/home/yqli/eda/mmsim61"
declare -x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declare -x OA_HOME="/home/yqli/eda/ic610/OA"
declare -x OLDPWD
declare -x PATH="/home/yqli/eda/mmsim61/tools/bin:/home/yqli/eda/mmsim61/tools/spectre/bin:/home/yqli/eda/ic610/tools/bin:/home/yqli/eda/ic610/tools/dfII/bin:/home/yqli/eda/mmsim61/tools/bin:/home/yqli/eda/mmsim61/tools/spectre/bin:/home/yqli/eda/ic610/tools/bin:/home/yqli/eda/ic610/tools/dfII/bin:/usr/lib64/qt-3.3/bin:/usr/kerberos/s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sbin:/bin:/usr/sbin:/usr/bin:/usr/X11R6/bin:/root/bin"
declare -x PWD="/root"
declare -x QTDIR="/usr/lib64/qt-3.3"
declare -x QTINC="/usr/lib64/qt-3.3/include"
declare -x QTLIB="/usr/lib64/qt-3.3/lib"
declare -x SESSION_MANAGER="local/localhost.localdomain:/tmp/.ICE-unix/26543"
declare -x SHELL="/bin/bash"
declare -x SHLVL="2"
declare -x SSH_AGENT_PID="26573"
declare -x 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declare -x SSH_AUTH_SOCK="/tmp/ssh-cvZAr26543/agent.26543"
declare -x TERM="xterm"
declare -x USER="root"
declare -x WINDOWID="19923121"
declare -x XAUTHORITY="/root/.Xauthority"
[root@localhost ~]#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root@localhost ~]#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root@localhost ~]# icfb &
[1] 16505
[root@localhost ~]#

cadence能够打开。。。查看原件或者建立cell的时候。cadence下面的那个运行框里面的代码有warning

代码如下:COPYRIGHT © 1992-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网友:
...........
20:46:47 (lmgrd) MULTIPLE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s running.
............

以上訊息顯示系統在此之前已經啟動了一個cdslmd, (大概是5280 port吧!!).....................lmgrd license server規定系統,相同的vendor daemon只能有一個被執行(如cdslmd) !!

假如目前這linux系統只有您一個人在使用並且沒有正在run cadence'的software的話,那就shutdown cadence的license server !!

keyin :
/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down

一兩分鐘 (1~2 min)之後,
keyin:
/home/yqli/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yqli/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回報一下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已经能够成功打开cadence。而且能新建cell和查看各类的元器件了。谢谢您的指导。
我刚才在操作的过程中。是您提醒了我。我的bashrc文件里面。有一行代码是放开两行写的。所以是个错误!我改了之后。然后在终端上运行。发现就没有任何错误了。现在我的license文件里。依旧用的是5280端口。我重新启动服务器之后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太感谢了。我搞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知道错在哪里了。谢谢!谢谢!
我已加您为好友。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次向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再问一个小问题。又要麻烦你了。我现在是帮老师创建实验室。我在这台服务器的root用户下是装成功了。这台服务器以后会管理实验室的20个终端电脑。像这种情况。我这么安装就不对了把???是不是终端的20台电脑是不能使用cadence呢??因为权限的问题???
    再次求解。谢谢解答!

网友:
用下面的指令變更ic610目錄下,所有檔案的權限,讓其它人,可讀可執行,但只有擁有者可寫 !! 就可以了!!

chmod -R 755 /home/yqli/eda/ic6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这么方便啊~!太感谢啦!谢谢!

楼主(2012-04-20):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还有些问题想咨询您~原来是在服务器上装的。成功了。老师非要让我再虚拟机上再来一次。但就是这次又有点错误。望指教!多谢大哥!
系统版本。虚拟机REHL4先前一段时间曾在服务器上成功安装了ic610.没有出现问题。
现在安装的过程同上一次一样。安装中没有报错。
在终端输入lmli回车icfb&回车后。ic610能够启动。但启动的框里显示有error和warning
具体如下
PYRIGHT © 1992-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Loading NCSU CDK 1.5.1 customizations...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adle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asimenv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ddserv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layout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schematic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ui
*WARNING* Cannot find /home/eda/ic610/tools.lnx86/dfII/etc/tools/cdsSpice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mmsimenv
loading vars from ~/.cdsenv for tool mmsimenv
loading vars from ~/.cdsenv for tool asimenv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spectre
loading vars from ~/.cdsenv for tool spectre
loading vars from /home/pdk/ncsu/cdssetup/cdsenv for tool ams
loading vars from ~/.cdsenv for tool ams
Loading awv.cxt
*WARNING* There were no system .cdsplotinit files found.
*WARNING* There were no system .cdsplotinit files found.
Loading NCSU SKILL routines...
Loading oasis.cxt
ERROR (ADE-5066): Tool 'spectr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spectr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09.2_36.21)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因为出现了这个error。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点添加元件。根本看不到元件。而且原理图底色是一片黑。正常应该是有点点的。
如下图

请问是我安装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上次没有遇到过的。。还有这个虚拟机的系统中已经安装了ic5141,synopsys等一系列的有关工具。会不会有什么冲突?
请高手解答。很着急。谢谢

网友:
cadence ic5141與ic6.x一同安裝,通常運行時都會出一些狀況 ! 若是IC614,IC615則因為CDB及OA,問題會.更多 !!...............建議以不同的user去安裝及運行 !!

PS.
要用不同的user且要用各自的環境變量配置 !! 如 PATH,CDS_ROOT..........將環境變量配置寫成script file,.用source指令個別呼叫及運行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现在去用另外的用户安装。看看能不能运行起来。

网友(2013-03-07):
dc_shell:未找到命令

有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啊?

网友(2013-04-27):
学习下,正准备装一下呢。

网友(2013-11-10):
回复  lik4965

      真心感谢楼主的提问以及这位大大的回答。。我被困在安装这个问题上一个星期了(能打开cadence,但不能建立cell以及查看原有元件),现在总算解决(发现问题也是出在.bashrc文件没有修改正确

网友(2014-03-31):
    大哥,我的问题跟你完全一样,网上搜了,没发现没有碰到别人跟咱这完全一样的。我的是新装的系统redhat RS4,没装其他任何东西就装的ic610,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有大哥说.bashrc的问题,我跟各种版本的都比对过,确认没什么问题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我下了cadence工艺库(ncsu-cdk-1.5.1),添加工艺库后打不开器件图,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4-05-15):
按照20楼说的 可以用了

网友(2014-06-14):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表示该端口已经使用,用netstat -tln可以查看是否占用。

网友:
运用20楼说的 同样解决calibre2007的license问题

网友(2015-06-26):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SetNetlistOption".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name v 有没有大婶知道我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安装的的ic610输入lmli也出现一楼所述的问题,但我的可以正常画图,仿真时却提示无法获得工艺库路径,为何啊,如何破解,我系统上有工艺库的啊。10:29:45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0:29:45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0:29:45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0:29:45 (lmgrd) Solutions:
10:29:45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0:29:45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0:29:45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0:29:45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0:30:03 (lmgrd) Still trying...
10:30:21 (lmgrd) Still trying...
10:30:39 (lmgrd) Still trying...
10:30:57 (lmgrd) Still trying...
10:31:15 (lmgrd) Still trying...
10:31:33 (lmgrd) Still trying...
10:31:51 (lmgrd) Still trying...
10:32:09 (lmgrd) Still trying...
10:32:27 (lmgrd) Still trying...
10:32:45 (lmgrd) Still trying...
10:33:03 (lmgrd) Still trying...
10:33:18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