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输入端信号第一个周期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呀

楼主(2012-03-15):
求助
     我设计的一个前置放大器,但仿真时发现输出信号瞬态波形的前几个周期内信号很不稳定,周期也不对,抖动很厉害,过三四个周期后,波形才会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而且如果我把输入信号变大,这种抖动现象就会消失,这是问什么呀?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也没个贴图啊内容什么的?
如果是自带偏置的检查下偏置电路启动。如果是里头有些电容端子节点电压浮动的那检查下那个电压的稳定状态。你也没具体电路数据,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抖动也不清楚到底怎么个抖法。

网友:
楼主你看下贴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