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是大一新生,问一个华成英书上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我在华成英第四版上看到这个所谓的集成指数运算电路。我想问,左边的这个运放处于负反馈状态吗?怎么我觉得有两个环路呢?是不是一个“双环反馈的系统”呢(自己起的名字)?
还有怎么用瞬时电压法来判断这个电路呢?
纠结中...
求相关资料

网友:
看了一下,我明白楼主你的疑惑,先说结论,这是一个单环负反馈。
1)设vp是P点电位,vE是E点电位,一个正的微小变化d(vp),通过运放A1引起一个正的d(vE),T1管d(vBE1)=d(vp)-d(vE),注意到d(vE)远远大于d(vp),大概大了A1的增益那么多倍,这是关键,所以d(vBE1)是负的,促使了c极电位上升,返回A1形成负反馈,T1管既不是共基,也不是共射,B极和E极都是浮动的。
2)也可以用叠加原理来理解,实际上楼主你的思路正是如此,先假设共基,d(vE)产生负反馈,再假设共射,d(vp)产生正反馈,这时你纠结了,结果会怎么了?结果就是,d(vE)大得多,负反馈要比正反馈来得大,总体是负反馈。不过我不推荐这样的说法。我在1)中的叙述则是动态的和整体的。

题外话,正的d(vE)将使输出vo变小,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指数系数为负的指数电路,我自己推算了一下,的确如此。另外T2的B极和c极被箝位在0v,则vE一直处于负电位,就要求A1的VSS是负电源,所以这电路的通用性不太好

网友:
我大一还不知道在干嘛呢,,,哥们你肯定会成为牛人的!

网友:
我谈下自己的看法阿,左边是负反馈阿,假设正向端为p,负向端为n,p点电压增加时,运放输出端电压增加,通过r2和t1作用,E点电压增加,E点相对于P增加的大时,T1看共基级放大器,从而引起n点电压增加~恩大一就这么厉害,佩服阿
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inf的答复。
你的分析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不错,通过共基放大,有效地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环。
然而从E点到T1基极形成的正反馈(或者信号从T1基极到E点形成的放大)怎么合理地忽略呢?这样做又有什么深层次含义吗?
同时谢谢lifusu。我是自学的,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反馈?我没看到啊,假设P点变大,通过运放会使E点变大,如你所说,p点也会通过T1使得E点变大,但最终我想E点的变化大于p点的变化时,还是一个共基级放大器啊,
呵呵高手都没来,我也是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谢谢inf童鞋的热情。
    这么说吧,一开始p点的变大既会通过E点和T1的e,c级通过共基方式使运放的-输入端(N端)变大(负反馈)
又会经由T1的b级,c级通过共射方式使运放的-输入端(N端)变小(正反馈)。
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这么复杂,后已反馈真的可以忽略吗?

网友:
从b入,或者从e入到c取信号是被放大的信号。你倒过来,从e或c入,从b取信号,那是被缩小的信号。楼主的刻苦钻研精神令人钦佩,但是愚以为也要注意防止钻牛角尖

楼主:
可能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从c、e入,b出。
单单是从b入c出给N是负信号。
从p入到E到c又是正信号。这里就已经看出不一致。回复 7# bing1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发现字里行间散发着lgy747本人的渊博。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只有你回答的我心服口服,由衷钦佩啊。
不错,后来我就是用你所说的第二种解释税负自己的。不过,看了你的第一种解释,更加精准和科学。
看得出来,eetop也是卧虎藏龙呢。我在21ic上发福哦此帖,然而大多要么讳莫如深,要么答非所问,最后无疾而终。但是eetop解决了!
再次谢谢747童鞋,哈哈哈!
好高兴!

楼主:
不过你所说的Vss为负电源的说法我表示疑惑,似乎许多功放的外接电源都是一正一负哦!
不过,我想用基本的数学方法,可以得到IREF和uI的一些约束条件,使得-VE>0.7v,而且uI*R3/(R1+R3)-VE>0.7v这两个导通条件。具体我就不写了。
欢饮拍砖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