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odelsim仿真遇到下列问题!!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2-03-15):
blk_mem_gen_v4_1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460680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4_1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63426000, A write address: 1, B  read address: 0
# blk_mem_gen_v4_1 collision detected at time: 74382000, A write address: 182, B  read address: 181

我就不明白,写地址是1,读地址为0,为什么会冲突了?不应该是写地址和读地址同样的才是冲突吗???

网友(2012-06-28):
LZ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我是用双端口RAM读写的时候,按理是读写不同地址是不会冲突的啊

网友:
解决了,读端口没加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