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cne新手求助,有些器件用不了阿?!

楼主(2012-03-15):
小弟刚在电脑上装上了ic610和mmsim72,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些库,为什么我调用元器件的时候,只有nmos和pmos能用,而电阻和三极管之类的仿真都会出现错误,电阻是仿真时不能计算出阻值的大小,而三极管则是直接报错,说没有定义这个元件,小弟很郁闷,到底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还是库装的有问题阿,从仿真截图看出来,电阻上的电压为100M,肯定是当作开路,可是为什么nmos和pmos都能仿真通过呢?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
下个别的库试试呗。

网友:
看看错误是什么错误,看看网表,看看调用的模型文件。很多错误可以自己排除的。多用心查查。既然MOS可以用,那我觉得这个库是好的,只是你调用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我把仿真图传上去了,还是没有分析出原因,莫非还是库有问题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仿真网表导一个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test
// View name: schematic
I6 (net056 net0160) isource dc=100.0u m=1 type=dc
I0 (net056 net062) isource dc=10u m=1 type=dc
V3 (net056 0) vsource dc=5 type=dc
NM4 (net062 net062 0 0) mn w=(1u) l=500n as=850f ad=850f ps=3.7u pd=3.7u \
        m=(1)*(1)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郁闷的很,仿真网表怎么没有跑出电阻阿?

网友:
识别不了器件名吧,你看看netlist generating的时候是不是报了错了,看看怎么写的。
如果库里面有电阻这个器件,那估计多查查改改还是能用起来,废事就是了。
如果你还有简单途径拿到别的库,还是用别的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大指点,我最早没有添加电阻的库,现在把电阻库加进去了,现在网表里能看到跑出电阻的宽长比了,三极管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但一
加上电阻仿真开始报错了,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1082_download_csmc_0.5umFEOL_M5324M01A019V01_res_va.va.res_va.ahdlcmi/Linux2.6.32-39-generic+gcc/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好郁闷,实在不行换个库算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有见过。估计是个安装问题。
觉得你这个安装路径太长了,而且里头减号加号都有,尝试安装成比较简单的路径可能会好。
要能换就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大,已经装好了

网友(2014-09-13):
大神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