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控制器的 ODT控制

楼主(2012-03-15):
请问大家在设计DDR控制器时,是怎样处理ODT信号的??
我生成了个ALTERA的DDR3 IP(UNIPHY),发现里面可以支持将ODT功能关闭的,请问下用过DDR3IP板子的各位,将ODT功能关了对于实际中DDR3颗粒的信号完整性影响大不???我在功能仿真时都是把ODT拉零的

楼主:
简单仿了下ALTERA DDR3-IP的例子带的pattern,在DDR接口侧看mem_odt只是与写操作有关,在WBL4时ODT维持高OTDH4(4拍),写BL8时ODT维持OTDH8(6拍),协议上ODT其他输出情况都没有出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2-10-07):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一下,仿真altera这个ip,我怎么找不到它的tb顶层,惭愧。。。。

网友:
如果PCB上有完整的匹配电阻,就要把ODT关掉;如果PCB上没有匹配电阻,就要使用ODT。

Altera有几篇文档专门介绍DDR的阻抗匹配用法,FPGA片内的叫OCT。

要具体理解阻抗匹配,可以看一下射频/微波书籍上关于分布传输线、Stripeline、Microstrip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