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进行STA时,将design break成timing path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2-03-15):
在进行STA时,将design break成timing path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自己顶

pre-layout sta与post-layout sta的时间有多少差别?

谢谢大侠们

网友:
自己顶

pre-layout sta与post-layout sta的时间有多少差别?

谢谢大侠们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以输入文件除了数值以外都相同的话,时间上的差别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我看primetime use guide上说,在STA时,首先需要把netlist break成timing path,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请教下Primetime究竟是如何进行timing arc的check?

网友:
所有的design 都可以划分成为四条典型的timing path, pt就是根据这四种典型的timing path进行分析的。 并不是说实际上真正把netlist break成timing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