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电感 自谐振频率

楼主(2012-03-15):
怎样用cadence 仿真一个电感 得到它的自谐振频率呢?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此软件

网友(2012-10-11):
自谐振频率不是工艺里面给的?

网友:
冒昧请问楼主一个其他问题,请问我在candence软件中通过SP仿真得到smith图,但是想把这个smith数据图从cadence中倒出来,利用其它软件处理一下,我该怎么操作呀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5-12):
我觉着是这样:把电感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个port,然后进行S参数仿真,之后画出z11的实部,看见有一个尖端,尖端对应的频率就是自谐振频率。

网友:
太感動了

网友(2018-04-0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port具体怎么设置,直流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电感自谐振频率仿真通过了吗,如果通过,可以请教一下吗?具体怎么设置port

网友(2018-08-14):
可以用SnpExpert这款软件,很方便

网友(2019-07-03):
S参数仿真,看阻抗的特性,从感性变为容性的频率点就是S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