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ands up"和"raise your hand"之间是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03-15):
请问"hands up"和"raise your hand"之间是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个人觉得,hands up 用在命令的场合下,比如说,警察命令疑犯举起手来;
raise your hand用在平和的语气下,比如说,老师请学生举起手来,再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Hi_china59

网友(2012-07-13):
只是语气上的差别吧。

网友(2015-02-05):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