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15):
第一张是布局完的信息
第二张是插时钟树后的信息
请问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布局完的信息

布局完的信息

插时钟树后的信息

插时钟树后的信息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恩~ 你有做過HFN了嗎?
你的cap好像太大了~

不過這不是重點
不能做cts是因為你之前已經長過這個root net的clk了
要再重做的話, 要刪掉之前長的tree再重長~~

网友:
时钟EECLK在CTS前已经综合过了,会报错的,肯定是在DC时没设置好吧

网友:
不能重复做CTS

用astMarkClockTree标记成没做过,或者用astDeleteClockTree删掉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