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2012-03-15):
大家好,我在虚拟机Redhat上跑DC的时候,一到最后
写verilog网表时就会出错,报的是Segmentation fault,以前跑小的电路都没问题,
就是这两天在跑leon3的电路,100K个DFF左右,读进去的网表就将近70M,跑完两个多小时,一到
最后write out时就报这个错误,我猜测可能跟这个电路规模大有关,但由于经验不足,
具体原因一直也不清楚。下面贴出来最后错的的一些报告,请教各位大侠谁能帮忙指点下?
    Beginning Design Rule Fixing  (max_capacitance)
  ----------------------------

   ELAPSED            WORST NEG TOTAL NEG  DESIGN
    TIME      AREA      SLACK     SLACK   RULE COST         ENDPOINT
  --------- --------- --------- --------- --------- -------------------------
    0:59:10 14478239.0      0.00       0.0       0.1
    1:01:35 14478163.0      0.00       0.0       0.0
    1:01:36 14478163.0      0.00       0.0       0.0
    1:01:38 14478163.0      0.00       0.0       0.0
    1:01:38 14478163.0      0.00       0.0       0.0
    1:01:40 14478163.0      0.00       0.0       0.0
    1:01:41 14478163.0      0.00       0.0       0.0
Loading db file '/home/fxc/graduation/lib/synopsys/typical.db'

  Optimization Complete
  ---------------------
Warning: Design 'leon3mp' contains 3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ramoen[1]': 5573 load(s), 1 driver(s)
     Net 'clk': 108840 load(s), 1 driver(s)
     Net 'test_se': 108841 load(s), 1 driver(s)
Writing verilog file '/home/fxc/graduation/leon3mp/broadcast/results/design.v'.
[1]-  Killed                  dc_shell
Segmentation fault
You have new mail in /var/spool/mail/root
[root@localhost broadcast]#

网友(2013-04-28):
回复 楼主:

    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能机器内存有限,网表无法写入缓存。你把最后一个写全网表的语句注释掉,写一个hierarchy design的网表试试。如果这次没问题,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2016-06-08):
    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8-10-26):
楼主可以提供下leon3mp的代码吗?感激不尽

网友(2021-10-11):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