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朋友们,遇到过ATPG 跑SPF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吗?头疼啊

楼主(2012-03-15):
Error: miscounted items (Force clocks has 53 values instead of 107 in procedure "multiclock_capture"). (V10-1)
Error: miscounted items (Force clocks has 53 values instead of 107 in procedure "allclock_capture"). (V10-2)
Error: miscounted items (Force clocks has 53 values instead of 107 in procedure "allclock_launch"). (V10-3)
Error: miscounted items (Force clocks has 53 values instead of 107 in procedure "allclock_launch_capture"). (V10-4)

各位请帮忙啊,一般原因在哪里,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2014-04-04):
请问LZ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Do you have checked timing by the sta at Post-layout net list. The timing report doesn't any timing violation. If not, I though the scan path has a hold time violation. You must be fix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