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 power design power down block header和footer如何选择[已解决]

楼主(2012-03-15):
Low power design power down block, library 提供header 和footer cell, 除了设计的原因外, 如何决定是选择header cell 还是footer cell? 他们之间有和区别? 常见的都是选择header cell.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 Synopsys的low power manual,里面有比较详细的header和footer的比较。
用header可以有统一的Ground,独立的nwell可以控制pmos threshold, 减少on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