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controller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6):
我想请教一下。
在modelsim中,加入DDR2模型进行仿真。但是在DDR2 contoller那里就有问题,除了输入时钟,其他信号端都是高阻状态。为什么呢?至少锁相环输出时钟那是应该有输出的吧?哪里没设对呢?

网友:
如果是IP,要看是否初始化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没有成功,报错说是所有bank需要进行预充电。我在想,既然是IP,不是预充电等命令都是内部完成,不用我们管吗?为什么会没有成功呢?

网友(2012-05-06):
想问下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仿真波形大多为高阻,只有clocksource有变化这个问题,请教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用IP自带的tb跑的吧?我的都很正常!我是用VCS跑的,modelsim没试过。

网友:
你仿真时间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