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

楼主(2012-03-16):
当负载变化时,PWM模式控制,dcdc的开关为什么不能一直导通?

网友:
一直导通不是把功率管烧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吧!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控制方式东欧采用一个SR触发器,每个周期必须开关一次,所以开关导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对于不采用从不能使得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大于三角波的最大值吧,这对于控制就没什么用了啊!浅见,忘高手指教!

网友(2012-04-19):
楼上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