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化简sdc

楼主(2012-03-16):
Dear All,

我是从事后端工作的,今天我的客户给了一个60万行的sdc给我!我用pt吃进去在吐出来还有10w行,

其中有很多是重复设置的东西,例如同一个pin设置2次output_delay。所以我想把前面设置拿掉。

但是由于太多没办法手动,所以请教各位有没有人用过简单的方法?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如果2次output delay是完全一样的,PT应该自动合并为一个

可以把PT吐出的SDC, 每个命令都写在一行了,(即没有换行),然后用sort -u 来去掉同样的行,然后按照要求重新排一下SDC的顺序
如果一行中,内容相同,但是写法不同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谢谢支持!我还要手动来!客户想玩死我啊!

网友:
60万行的SDC。。。好想见识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这边有个同事吐出来的sdc也有几十万行,老大让他讲以下两个命令设成false后,就明了很多了

write_sdc_output_lumped_net_capacitance = "false"

write_sdc_output_net_resistance = "false"

具体你可以printvar *sdc* 不过这个是吃ddc后吐出的sdc 估计你的客户没设这两个命令吧

网友:
请问你们芯片总共有多少个clock 和多少个pad?

楼主:
signal pin 352, 主要是很多没有用处的设置(例如重复设置一些变量),所以整理出来会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会问问客户,如果有让他尝试一下!

网友:
看的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