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FSS能导出spice模型么??

楼主(2012-03-16):
小白提问。。

网友(2012-06-21):
回复 楼主:

输出spice:

Exporting Equivalent Circuit Data
You can export S-parameter data from a Driven Terminal solution to PSpice, HSPICE, or Maxwell Spice format.

Note
You must have a frequency sweep solution and five or more frequency points to successfully export an equivalent circuit data file. See the Choosing Frequencies for Full-Wave SPICE topic of the online help for suggestions about the frequency range of the sweep. Exporting to an equivalent circuit data file format is appropriate for solutions matrices that are not based on differential pairs.

Certain discrete sweeps for Full-Wave SPICE exports. It is allowed if the discrete data is evenly spaced, includes DC, and has at least 500 frequency points.

1. In the project tree, right-click the solution setup of interest, and then click Matrix Data on the shortcut menu.

The Solution Data window appears. The Matrix Data tab is selected.

2. Click 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The 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Options dialog box appears.

3. Type the name or browse to the directory in which you want to store the data.

4. Click one of the following formats in the Format list:

PSpice (*.lib)

Star HSpice (*.sp)

Spectre (*.spc)

Maxwell Spice (*.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