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XP安装linux问题

楼主(2012-03-16):
求教各位我安装完虚拟机后 出现这个问题 请教如何解决?

A VMware Workstation license does not exist or the VMware Workstation license you are using has expired. Your virtual machine cannot be powered on.    Be sure that your host machine's date and time are set correctly.

Please enter a valid serial number by choosing Help > Enter Serial Number or click on the Get Serial Number button below.
          要求输入序列号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别告诉我去买正版的

网友:
找破解版的vmware

网友:
或者革掉一个盘,做双系统

网友(2014-09-11):
好东西总是要支持的!

网友:
用虚拟机不会觉得卡吗?破解VM的方法自己百度吧
是要装Linux系统吗,redhat?还是fedora?还是建议把这些系统装在移动硬盘或者U盘里。

楼主:
谢谢!很早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