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我有一个FIFO模块,如何将该模块下载到开发上进行验证?

楼主(2012-03-16):
我有一个写好的FIFO模块,已经经过功能仿真,读写操作均能正确实现。现在我想将该模块下载到开发板上进行验证,因为可能功能仿真只是验证功能,担心是否下载到开发板上功能依然正确,有什么办法用来产生数据,实现该模块的验证?

网友:
这需要根据你FIFO要干什么用来确定,如果确定的FIFO的用途就直接放进你的设计上板就好了。
如果只是练习写了一个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用的FIFO,简单一点的做法就是做一个计数器,把计数器的值先写进FIFO,再读出来用数码管显示。
复杂一点就挂一个UART,PC端发数据,过你的FIFO后再送到PC端,比对收发两个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放在实际工程中应用的,我用的是XILINX的Coregenerator生成的FIFO,现在已经将该FIFO与数据模块的接口做好,功能仿真正确,就是想下载到板子上验证一下是否能够正确收发。应该用UART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linx CoreGenerator产生的FIFO,只要你生成的时候设置对了,那么仿真和上板都不会有问题的,特别是你功能仿真通过了,就更加不用担心了,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对时钟进行约束,保证时序满足,就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已经在设计里了就直接拿设计上板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楼主!那如何进行时序约束,以保证时钟的正确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异步时钟,需要对读时钟和写时钟的主频分别约束;如果是同步时钟,需要对输入时钟(读写共用)主频进行约束。时钟约束的范例可看Xilinx文档《TIming Constraints User Guide》。或如以下语法中约束40M时钟一样约束你的读写时钟:

NET "Clk40m"  TNM_NET = "Clk40mRrp";
TIMESPEC "TS_Clk40mRrp" = PERIOD "Clk40mRrp" 25 ns HIGH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