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undry没有给CEL VIEW,怎么导呢

楼主(2012-03-16):
请问下foundry没有给cel view,请问怎么做晶体管级的仿真呢?因为要与模拟一起做仿真,所以要在晶体管级。但是foundry又没提供。请问是否有其他文件可以导出CEL VIEW呢?

网友:
cel view和晶体管级仿真没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FRAM VIEW是无法看到晶体管的,只有CEL VIEW是可以看到的。没有CEL VIEW,门级电路是没法转换为SPICE格式的晶体管文件,也就没法和模拟拼接在一起进行晶体管级的仿真了啊

网友:
那有gds嗎?

网友:
CEL view 应该是用来输出gds的,而你想要的应该是netlist吧?只要有标准单元的netlist,加上相应的spice model,就可以做仿真了呀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FRAM VIEW也可以直接导出GDS吧。我确实想要的是netlist,不过是晶体管级的netlist,非门级的。请问你说的这种方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GDS肯定有,但是GDS也只是门级的GDS

网友:
去看看标准单元的spice网表,应该是到了晶体管级的,门就是由晶体管来构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