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DRC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各位前辈:
     在ICC的DRC检查中好像不检查那种角与线的距离(如图红线)或者说精度不是很高(红线距离有0.59+,规则是0.6),而在calibre中检查会报这种错误。有没有什么方法使VIA正好覆盖在标准单元的pin上,后者使ICC能检查这种错误。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optimize_wire_via_effort_level high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 { \
    {m1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2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3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4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5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6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7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8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9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0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1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2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3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4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m15 via_standard_cell_p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