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arge Pump电路中电容驱动电路驱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请问:
     最近接触一个charge Pump电路,但是在选择Pump 电容的逻辑驱动电路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驱动能力不足,很难实现电路功能,但是如果一味增加驱动管的驱动能力Layout面积很难降到要求范围内,所以请问各位Pump电容值是否与驱动管的参数有一个折中关系?

网友:
驱动管与大管子的比例相比,驱动管占面积很小啊。

网友:
你需要驱动到什么程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能够正常实现Cap Pump的功能就好

网友(2013-06-14):
重要的是增大耦合电容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