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怎样从MATLAB入手?还是应该从代码入手

楼主(2012-03-16):
这个问题弄的很晕,无从下手,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FIR的原理
    再看看matlab中设计FIR的方法
    弄明白上面的代码实现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应该从原理入手,matlab及其代码什么的只是工具。

网友:
建议你直接先看matlab代码,再看原理,然后再学习逻辑实现代码。直接看原理人容易down机的,看完代码再看原理,理解起来直观且容易记住

网友:
先看DSP书中的FIR原理,之后用MATLAB仿真,可以用自带的m函数,或者直接调用fdatool(推荐),这个里面不仅可以浮点仿真,还可以定点仿真,之后还可以自动生成verilog或者VHDL的代码,各种设置。。。

最后仿真建议用simulink和modelsim联合仿真(当然这个只是功能仿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频谱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你要后仿的话还是只有纯粹调用modelsim或者其它仿真工具了

网友:
先学会FIR原理。。。。再Matlab仿真。。。。。

网友:
原理入手,但最好边看原理边用matlab仿真,不然光看公式会很郁闷,代码是最后的东西

网友:
先看原理,其次弄懂MATLAB代码,再就是实现了

网友:
学习过《数字信号处理》没有?没有的话直接看代码吧,再取查查数字信号处理的书籍。

网友:
5楼正解。。 但是那个自动生成的verilog or vhdl 代码还是不要去看了,比较悲剧。。

先把MATLAB仿真链路搞定,然后在做RTL具体实现,最后RTL的输出和仿真链路的输出对比,完全一致就OK了。

网友:
主要是原理吧,matlab比较有益于原理理解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A:

   这个能有具体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