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没有tie high tie low单元时0,1怎么连接到电源和地

楼主(2012-03-16):
使用的是encounter,以前有tie high tie low单元可以选择,这次的没有,0,1的管脚布出来以后是空的,没有连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使之分别连接到VDD,VSS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EDI中你可以用global connection 去做。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一般流程加了GLOBAL CONNECTION的,但是ROUTE以后并没有连上呀,以前的encounter版本也是自动连接的,现在用新版本没有自动连接,有的库就加了TIE HIGH /LOW单元就可以了~~但是没有这样的单元时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也刚刚用EDI不久

网友:
没有Tie Cell,会出问题的,STD Cell最好别直接连接到 Strip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不连的话,0/1的pin怎么处理啊,我现在连出来是空的,LVS就会报错了

网友:
如果库里有TIE CELL,可以在绕线前用命令加 :setTieHiLoMode
addTieHiL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上去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怎么加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版本的界面和老的稍微有点区别,pin加了以后把Pin Name去掉,然后再加tie high/low,这样route以后就直接连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lobal connect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看来我理解软件很不到位,得多研究了

网友:
是不是你在图形界面的上面和下面都填vdd或者vs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下面?是tie high/low时要把下面的pin names:* 去掉了

网友:
还是偷懒copy命令到终端好,用图形界面连接global net的话,点得都烦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好多次出错都是因为偷懒直接用以前的脚本,而且这样出错了还不容易发现,死无语的~~